[求助] 一个PLL的设计遇到了困难

楼主(2024-07-05):
小弟目前需要做一个pll,限制有点多,工作在0.9V电压下,输入时钟25MHz,要求rms phase jitter小于3ps,输出范围全PVT下能覆盖1-2G,而且对面积有限制,也就是lpf的电容值不能太大,基本只给到了200p左右。小弟尝试了用ICO来做,为了最小化噪声,没有任何从Bias拉过来的偏置电流,只用控制电压控制一个PMOS来控制输出频率,这样做也使得这个作为V2I的PMOS需要比较大的长宽比,结果就是kvco相当大,在14GHz/V左右,这时vco噪声在1M处-93dbc,为了能得到合理的LPF面积,电荷泵电流只有100u,这时PLL的带宽已经到了2.8MHz,很畸形,而且PLL整体的噪声也不由VCO主导了,反而是LPF的电阻主导,传递函数太畸形。

目前想降低kvco但不降低噪声和保持输出范围,但是感觉以ring的形式实现有点找不到办法,特此请教

网友A:
VCO可以尝试分段覆盖1-2G,降低Kvco,bias传递到VCO噪声可以RC滤高频部分,高环路带宽滤低频

网友B:
25M的参考ring vco要做到2ps+有点困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可以尝试分段覆盖1-2G,降低Kvco,bias传递到VCO噪声可以RC滤高频部分,高环路带宽滤低频 ...

之前就实际尝试了下引入bias电流给ICO分band的话,噪声有点大,1M的相位噪声会恶化10多个dB,PLL带宽即便高到2.8MHz,都不好抑制,最终jitter还是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M的参考ring vco要做到2ps+有点困难的啊

我也觉得相当困难,目前是一筹莫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就实际尝试了下引入bias电流给ICO分band的话,噪声有点大,1M的相位噪声会恶化10多个dB,PLL带宽即便 ...

恶化后1M相噪的噪声贡献主要是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恶化后1M相噪的噪声贡献主要是哪些呢?

主要是bias部分,包括产生电流的BG和几根电流镜的管子,电流镜栅极上的RC滤波感觉作用很小,1M的噪声这里的RC根本处理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恶化后1M相噪的噪声贡献主要是哪些呢?

RC滤波电阻用了一个大概25k的电阻后,电阻也贡献相当大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RC滤波电阻用了一个大概25k的电阻后,电阻也贡献相当大的噪声

RC滤波的极点不够低,可以试试增大RC,极点频率降到50kHz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滤波电阻用了一个大概25k的电阻后,电阻也贡献相当大的噪声

这种滤波可能会用Mohm级别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滤波可能会用Mohm级别的电阻

这么大电阻用poly不好实现啊,用耗尽区的mos不知道行不行,但是就算tt能做到,mos电阻的pvt也很难控制

楼主:
目前还是走了最传统的分频率band的方式,bias部分的噪声需要用2M的电阻来滤除,但是这个2M的电阻目前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电流镜的栅极在pvt下本身就有300多mV的差别,用传统的MOS电阻的方式做的电阻放上去之后的PVT变化实在太大了,30多倍的变化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都不用TYPE1的PLL呢,是因为鉴相器如果用一个简单异或门的话,带宽和SPUR不好权衡嘛?

网友D:
1. VCO用电阻偏置,做幅度自校准;
2. 电容trim AFC,varator降低kvco;
3. 宽带压VCO低频噪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VCO用电阻偏置,做幅度自校准;
2. 电容trim AFC,varator降低kvco;
3. 宽带压VCO低频噪声

用VARACTOR来降低KVCO,就很难在全PVT COVER1-2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都不用TYPE1的PLL呢,是因为鉴相器如果用一个简单异或门的话,带宽和SPUR不好权 ...

type1劣势很多,做不到零相差,追踪范围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ARACTOR来降低KVCO,就很难在全PVT COVER1-2G吧?

我目前是用的varactor的ring vco,全pvt频率范围上勉强现在能覆盖了,用了5个控制字,还是用了尾电流源,滤波电阻之前我把它评估的太恶劣了,放进去一起仿真后效果还可以,我这样子做控制字是同时控制电容阵列和尾电流源数量的,不然很难覆盖1-2G,我的电容阵列也是用的varactor,控制电压就是反相器输出的0或者1,这样子我也不需要做更多的开关来控制mom电容。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会引入多少电源上的噪声,如果电源的波动是周期性为主导,那引入的也是dj,暂时没有dj的一个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用的varactor的ring vco,全pvt频率范围上勉强现在能覆盖了,用了5个控制字,还是用了尾电流源, ...

你好,感谢回复!我有几个问题,在你的设计里面这样子做的话,KVCO还是用尾电流源实现的吧?VARACTOR只是起到一个实现多个频率子带来COVER频率范围的作用。  不过我好奇为什么你这里的CBANK要用VARACTOR,按道理来说VARACTOR的电容电压曲线比普通的MOS管子要缓,这样子其实CBANK的用个普通的P管就行了呀,调谐范围还能更大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用的varactor的ring vco,全pvt频率范围上勉强现在能覆盖了,用了5个控制字,还是用了尾电流源, ...

如果用VARACTOR来实现KVCO的话,那样子高频的情况下还好COVER频率范围一些,COVER全PVT 1-2G这种相对低的频率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你这里还是需要用尾电流源来实现一个比较大的KVCO,而且REF频率又低,带宽又不能太大,需要一个很大的滤波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VARACTOR来实现KVCO的话,那样子高频的情况下还好COVER频率范围一些,COVER全PVT 1-2G这种相对低的 ...

kvco具体的值跟尾电流源电流大小肯定会有关系,但是每个子带上的电流都是固定的,在子带上调整输出频率还是依赖的vctrl控制的varactor,目前还是全pvt下比较勉强,极限的位置覆盖的程度不够令人安心,全部的子带上kvco最小到最大大概是几百MHz到1G的样子,比之前还是减小了很多

楼主:
分完band之后还是有问题,按照目前的做法,输出低频率的band对应的kvco是低的,这导致band校正没法cover这些情况下的温度变化,极端一点如果是在125度下进行的band

校正,那么温度变化到-40度的话,甚至要跨越几个band才能输出得到,实在是有点困难,要保证pvt下每个band的kvco的变化都不大这也太困难了

网友:
用Ring VCO能实现3pS的jitter? 要多大功耗啊? 我知道用LC 的VCO可以做到2pS以下。

网友E(2025-03-25):
楼主有考虑过注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考虑过注入吗

还没做过injection的vco

网友F(2025-05-26):
用开关电容的话使用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一个档位的覆盖范围太小的话,会不会出现使用时需要频繁调节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开关电容的话使用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一个档位的覆盖范围太小的话,会不会出现使用时需要频繁调节的情况 ...

正常要保证温度变化带来的频率变化不超过一个档位的范围,目前这片子正准备去高低温下测试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常要保证温度变化带来的频率变化不超过一个档位的范围,目前这片子正准备去高低温下测试下
...

我目前的测试结果是HOLD不住,高低温要切好几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的测试结果是HOLD不住,高低温要切好几个档位。

你跑仿真的时候能hold住吗?不会仿真hold得住,测试hold不住吧,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慌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跑仿真的时候能hold住吗?不会仿真hold得住,测试hold不住吧,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慌兄弟
...

仿真也HOLD不住,但没测试这么HOLD不住

网友G:
也许加varactor做温度补偿,这样保证一个子带能满足温度变化不失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跑仿真的时候能hold住吗?不会仿真hold得住,测试hold不住吧,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慌兄弟
...

不用慌,兄弟,我的开关的电容用的不是变容管
高低温测试了吗,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慌,兄弟,我的开关的电容用的不是变容管
高低温测试了吗,结果如何?

目前在测常温下的小数模式jitter,高低温箱有点问题,还没上高低温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在测常温下的小数模式jitter,高低温箱有点问题,还没上高低温

JITTER能到3PS以下吗,我们之前追求小KVCO,JITTER确实能到3PS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JITTER能到3PS以下吗,我们之前追求小KVCO,JITTER确实能到3PS以下。

RJ确实在3ps以下,不过不是直接测试的时钟波形,因为这是TX芯片,port上发送的是prbs7码型,示波器cdr带宽在700多k时候,整数RJ在1.8ps,小数在2.7ps

网友H:
增加个slow loop,让ring vco的绝大多数电流从这个slow loop出,这样vco的性能能满足条件,但是kvco也不会太大,slowloop设置的合理,不会影响主环路的特性,比如带宽什么的,slowloop主要用来覆盖pvt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个slow loop,让ring vco的绝大多数电流从这个slow loop出,这样vco的性能能满足条件,但是kvco也不会 ...

兄弟有没有讲这个的论文资料?

网友F(2025-07-03):
引用 网友G:
也许加varactor做温度补偿,这样保证一个子带能满足温度变化不失锁

大佬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简单就是这样实现的

Wuwanghua_A 14-nm Ultra-Low Jitter Fractional-N PLL Using a DTC Range Reduction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就是这样实现的

多谢多谢,雪中送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