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oltus-Fi做EMIR分析时dc仿真出错

楼主(2024-07-05):
求助各位大神:最近在用Voltus-Fi做EMIR分析,先是用PEX xrc提取版图的.dspf文件,之后在test_bench电路建立config,设置好后运行ADE-L dc仿真出错

这是具体的错误显示: ERROR (EMIR-1099):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subcircuit '  ' specified at the top path '  ' does not have an associated SPF file. Add the SPF file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Check if the top path of nets is wrong or missed in emir config file; check if the spf file is wrong or missed in dspf_include in netlist. The top path '' is used in following net(s):
        VDD VSS
        Please check above nets in emir config file.

楼主:
这是我的PEX 提取时的设置,版本可能跟一般的不太一样,请问这么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在DSPF checking环节,也是0error

网友A: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解决了,我是因为选net的时候没有写器件名称,比如I0.VDD,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之前的问题解决了,DFIIlayermap的对应关系不知道怎么写,这里除了M1对应metal1,其他的层有朋友知道怎么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解决了,我是因为选net的时候没有写器件名称,比如I0.VDD,希望能帮到你
...

谢谢,我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4-08-26):
请问一下,DSPF check后,log文件生成了在virtuoso的启动路径下,但是view log时却提示log 文件不存在,这样一来EMIR的结果也没有生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4-11-01):
引用 楼主:
我解决了,我是因为选net的时候没有写器件名称,比如I0.VDD,希望能帮到你
...

我net前加上instance name之后报这个错,请问有遇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的问题解决了,DFIIlayermap的对应关系不知道怎么写,这里除了M1对应metal1,其他的层有朋友知道怎么写 ...

你好!

请教一下你这个.dspf文件里,LAYER_MAP这些信息是怎么提取出来的?我这个文件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教一下你这个.dspf文件里,LAYER_MAP这些信息是怎么提取出来的?我这个文件里没有

在PEX中需要勾选输出LAYER_MAP,提取之后的.dspf文件中就包含LAYER_M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EX中需要勾选输出LAYER_MAP,提取之后的.dspf文件中就包含LAYER_MAP

你好!我已经勾选上了,但还是没有这个LAYMER。我需要加hcell和xcell吗?

网友C:
有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判定EMIR的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判定EMIR的结果是正确的?

请问解决了么,能跑出结果,但是感觉结果不正确,看net的电流不正常。波形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