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p.2g问题如何消除

楼主(2024-07-05):
求助,drc报错lup.2g错误,提示nmos需要加pgaurdring,pmos要加nguardring,但是数字模块pmos nmos管是画在一起的,只能在外边搭两圈guardring,错误无法消除,怎么解决

错误位置

错误位置

drc错误提示

drc错误提示

楼主:
顶一下,代理那边不能waive,怎么解决

网友A:
drc rule file 里的pad text 和power/gournd name都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rule file 里的pad text 和power/gournd name都写上了?

text都写好了,vdd和vss dummy也都加上了,还是不行,主要就是这是一个DEL数字模块,p/n mos没法分开加环,直接在外部加两个环还是会报错,也尝试过添加design rule里的LUP dummy清掉这个drc错误,但是也不行

网友:
数字模块距离IOPAD相关区域OD距离>15um

网友:
可以不调pcell自己画这个logic,把p管n管分别围环再连起来

网友:
拉开距离。要么15um开外,要么15um以内但是要double guardring。这种rule一般都是死的,不能waive。也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网友:
就这一个小逻辑单元,调mos重新画一遍围上就是了。怕麻烦就拉开,距离OD injector15um。

网友:
这个是接到了PAD上吧,需要拉开距离单独加ring,如果可以wavie,在这个线前面加一个200欧姆的电阻,再套上res200

网友: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