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P dummy怎么使用?

楼主(2024-07-06):
65的design rule里写到可以用lup dummy清掉lup错误,但是实际中使用没有效果,正确方法?

介绍

介绍

网友:
用法usage里不都写了吗,用这个层次盖住接pad的OD

网友:
有错你就解,你盖上这个骗自己啊。真能waive才能盖这个。

网友A:
让你根据封装情况来使用,如果确实不需要检查这个rule那可以用这个layer覆盖掉除保护环外的连接到IOPAD的有源区。
另外你这个应该是TSMC的机密文件吧,下面好像还署名了,幸好那个图挡住了看不到全名,不然那边找你麻烦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根据封装情况来使用,如果确实不需要检查这个rule那可以用这个layer覆盖掉除保护环外的连接到IOPAD的有 ..

最后选择waiv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