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enus insert low pin compression macro (TSV-331)

楼主(2024-07-06):
采用genus insert low pin compression flow,插入过程非常顺利。

但是在用modus来产生ATPG时,总是有TTM-362和TSV-331的warning。

WARNING (TTM-362): At event 5.1.2 of the scanop sequence, observable scan
           element Block.f.l.RF_SOC.nl.core_u.audio_top_u.audio_u.ascl.done_1d_reg.I0.dff_primitive is corrupted. Since the value captured by this scan element
           may have been overwritten, the latch is removed from the scan chain as a valid measure point.

22098 WARNING (TSV-331): [Severe] An observable latch or flop block core_u.audio_top_u.audio_u.ascl.done_1d_reg.I0.dff_primitive was corrupted by the Channel Mask Load sequence. Since the value captured by this latch or flop may be overwritten, this latch or flop is removed from the scan chain.

这样后面的COMPRESSION mode下的产生pattern的coverage只有不到30%

尝试了各种办法,插入TPI等,都是无效。
后来再次读dftuser.pdf 文档中关于插入 low pin count compression flow,发现其中一个note 非常有意思:

想到可能是这里的原因导致的。
但是检查netlist,发现这个TEST_CLOCK_ENABLE 信号在接下来的syn_opt过程中被优化掉了。

只能在插入压缩macro之后,syn_opt之前,将TEST_CLOCK_ENABLE信号与传到scan flop之间插入一个and gate来gate test_clock.
下面图中,上半部分是刚插入COMPACTOR的clock tree,
下半部是修改后的。

网友:
楼主见解独到

楼主:
通过插入and gate之后,run modus就没有TTM-362和TSV-331的warning了,coverage也能到97%了。
所以genus内采用老的compresssion 模式,还是需要人手动干预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不过没有试验过unified的压缩模式,初看了一下文档,需要的IO也太多了,后面有空再去试验。

楼主:
发现另外一个问题,用genus手动插入一个and gate后,genus在调用write_dft_atpg 写出modus的配置文件时,不能识别到compression macro了。
不过经过实验发现,还是可以直接采用原来未加and gate导出来的相关文件。(基本上就是将未加and gate 导出的所有文件,除了netlist,直接copy过来),就是没有问题。

前面说的覆盖率很高,就是人工在netlist插入一个and gate,用的就是没有插入and gate时候导出的配置文件。

所以需要跑两轮syn,第一轮不插and gate,导出modus的配置和运行脚本,第二次插入and gate,利用netlist ,将两次配合到一起,才能保证整个flow。

看来legacy的compression确实不是那么好用。

后面研究用unified compression吧。

网友:
大佬知道innovus_这个命令需要哪个license吗,或者知道该怎么查吗每次跑innovus的核心命令都会启动这个,然后提示我缺license

楼主:
Encounter_Test_Architect
Genus_CPU_Opt
Genus_Low_Power_Opt
Genus_Physical_Opt
Genus_Synthesis
Genus_Trial_CTS_Opt
syn_opt_ispatial
Innovus_10nm_Opt
Innovus_16nm_Opt
Innovus_20nm_Opt
Innovus_3D_IC_Opt
Innovus_3nm_Opt
Innovus_5nm_Opt
Innovus_7nm_Opt
Innovus_CPU_Opt
Innovus_DFM
Innovus_ECO_Opt
Innovus_EHFS_Opt
Innovus_GigaPlace_GXL_Opt
Innovus_GigaPlace_XL_Opt
Innovus_hfr_Opt
Innovus_Hier_Opt
Innovus_I10nm_Opt
Innovus_I20nm_Opt
Innovus_Impl_System
Innovus_Impl_System_Basic
Innovus_Mixed_Signal
Innovus_ML_Impl_Opt
Innovus_MS_Opt
Innovus_PI_Opt
Joules_Power_SP
Joules_RTL_Power
OrbitIO_Sys_PlanC
RTL_Compiler_Ultra
RTL_Compiler_Physical

Modus_2D_Elastic_Opt
Modus_atpg
Modus_atpg_mcpu
Modus_common_ui
Modus_DFT_Opt
Modus_Diagnostics
Modus_Hierachical_Opt
Modus_LBIST_Opt
Modus_PMBIST_Opt
Modus_Test
Modus_Test_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