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分频器时遇到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07-06):
仿真锁相环的分频器过程中,在第一轮仿真各个分频比时,可能是某个分频比(比如 3分频)失效。再重新仿真一轮各个分频比时,又会变成另一个分频比(比如8分频)失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跟触发器没reset相关吗? 不过一般没reset也就第一拍不对
这种不对的case,直接去逐级看tran波形,不管结构是ps-counter还是23级联的,看每级输出是不是符合预期,或许是哪里时序不满足要求,或者功能没设计对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具体  D触发器  TSPC的一般是转换速度不够快会出逻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具体  D触发器  TSPC的一般是转换速度不够快会出逻辑错误

使用的是TSPC的D触发器。我在仿真各分频比,比如3-17分频,可能仿真完一轮分频后,发现5分频波形不正常。然后再重新测试各分频比,又变成了8分频不正常了。不正常的波形和正常的波形如图。

不正常分频波形

不正常分频波形

正常分频波形

正常分频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触发器没reset相关吗? 不过一般没reset也就第一拍不对
这种不对的case,直接去逐级看tran波形,不管结构 ...

前几天找到原因了,是触发器复位仿真设置不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