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yglass lint规则

楼主(2024-07-06):
想研究spyglass lint规则。但是很多规则的说明文档比较简单。不甚明了。还是需要一个测试的例子来验证出发这个规则。

例如:design_audit下的规则

1. PragmaComments-ML - 检测到Pragma注释
2. STARC-1.6.6.3 - 不要在设计中直接实例化单元

似乎明白,但是不会写触发这条规则的测试例子。

所以这里想问一下,该如何学习和研究spyglass的规则,有没有更详细的规则说明的例子

网友A:
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别这么干啊
问一下
“STARC-1.6.6.3 - 不要在设计中直接实例化单元” 后面的那段中文,是你翻译的,还是工具配置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别这么干啊
问一下
“STARC-1.6.6.3 - 不要在设计中直接实例化单元” 后面的那段中文, ...

gpt翻译的,原来是英文。

顺便问一下。我是新手,对数字IC设计还没有入门,只是作为软件开发者进入这个领域。但是发现很多概念不理解,比如library cell等等。

这几天对这个概念有一些理解,以为是 standard cell ,

标准单元:网表由标准单元组成——来自库的预设计、特征化的构建模块。每个标准单元与特定的逻辑门或触发器配置对齐。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 有一个 library ,里面有模块的gate level 级别的描述。

所以对于 STARC-1.6.6.3, 我需要找到这样一个libray 文件,通过 read_file -type gateslibray <library> 加入到项目中。

所以请问,我能在哪里找到这样的一个demo项目,里面能包含这样的library文件?

不好意思,有很多都不懂,可能说的不明白,请见谅

网友:
所以对于 STARC-1.6.6.3, 我需要找到这样一个libray 文件,通过 read_file -type gateslibray <library> 加入到项目中。
所以请问,我能在哪里找到这样的一个demo项目,里面能包含这样的library文件?
//demo我还真的没有认真找过, 因为都到spyglass检查了, 一般都是真的项目了,
//Library是厂家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