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位SAR ADC换工艺之后怎么解决问题

楼主(2024-07-06):
本人研一 导师给了原理图之后 让我们换工艺 从华虹的110n 到umc180n 之后我跑 dft之后有效位数只有5.5bit。 请问从哪里去找问题?

楼主:
采了1024个点 输入vsin 频率为146HZ   跑了25ms之后做dft 有效位数只有5.5

楼主:
引用 楼主:
采了1024个点 输入vsin 频率为146HZ   跑了25ms之后做dft 有效位数只有5.5

采样频率为50k

网友:
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换过来之后,直接整体跑的吗?还有直接用的dft函数吗

网友:
换了工艺后,整个电路都和原本的性能不一样了,要重新调整吧。

网友:
看比较器的比较波形对不对,再看比较器跟SAR Logic速度是不是不匹配,如果是异步的话。

网友(2024-08-20):
结构你可以不变,但管子尺寸这些都需要重新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