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Cadence报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会的同志指点一二

楼主(2024-07-06):
报错如下:
Newton Started
Newton failed after 150 iterations.
Failed to find initial solution after 150 iterations.

***** Starting attempt 2.

***** ***** Starting phase 1.
Newton Started
Failed to find initial solution after 63 iterations.

Arclength failed after a total of 213 iterations.
Attempting Newton loop with latest solution.
Final Newton loop failed.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cOp'.
    ERROR (SPECTRE-16385): There were 7 attempts to find the DC solution. In some of those attempts, a signal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of its quantity. The last signal that failed is V(I5.M1:int_s) = 1.20293 GV, for which the quantity is `V' and the blowup limit is (1 GV).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ircuit has no DC solution. 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The values for those nodes that did not converge on the last Newton iteration are given below.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nvergence criteria were not satisfied is also given.

求指点一二

测试电路图

测试电路图

网友A:
错误描述是DC仿真时不收敛,这是一个不完全版本的不收敛的解决方法,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A:
错误描述是DC仿真时不收敛,这是一个不完全版本的不收敛的解决方法,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