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电路半边分析法的一些疑惑,求解答

楼主(2024-07-07):
,请问一下,关于p点可接地的问题,可能是我学电路叠加定理学绕了,所以我自己思考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电流源为0断路处理,但是在这里是以短路的形式存在的,求帮忙解决

网友:
这里的地是交流地。

网友:
下面这个电流源断路,而不是你想的P点断路

网友:
感觉这里可以这样思考,将Iss恒流源换成一个电阻R,当输入信号只有差分电压的变化时,流过R的总电流是不变的,所以Vp点是电压是恒定的,对于交流信号来说等同于接地,同理吧R代换成Iss也是一样的效果。这里电路对于共模信号来说Vp点对地是断路的,差模信号就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