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问题求助

楼主(2024-07-07):
verdi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咋处理,每一个小模块会用例化这个公共组件,在每一个模块中用 -f common.f 来例化,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建立一个脚本,将所有子系统的filelist文件整合到一个chip.f中,然后将其中相同的文件路径删除掉,在chip级的仿真环境下即可吃这个chip.f,来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网友A:
文件里没有加宏避免重复解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里没有加宏避免重复解析吗?

没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