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入斩波后的增益和裕度出现问题

楼主(2024-07-07):
加了斩波后噪声有所下降,但是增益和裕度出现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结构斩波是加在第二级的输出吗?好像看过的都是加在第一级cascode源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斩波是加在第二级的输出吗?好像看过的都是加在第一级cascode源端呀 ...

我是加在第二级的输出,我也是看大部分都是加在共源端,但其实对于加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影响我还不是很理解;然后我加在第二级的输出端的话,瞬态工作点下挺正常的,PAC仿出来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为啥,楼主有什么建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加在第二级的输出,我也是看大部分都是加在共源端,但其实对于加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影响我还不是很理 ...

把pss中的output harmonics设置大一点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斩波是加在第二级的输出吗?好像看过的都是加在第一级cascode源端呀 ...

这斩波不是加在了第一级的PCASCODE管的D端了吗,不是第二级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