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cascode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4-07-07):
图中折叠cascode的m11栅级直流电压950m和1v时,m13的ro为105k和290k,就算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也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差距啊
图二是m11栅级电压和m13的ro关系,求大佬解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图片不全,没办法分析,看不到你电流的走向
你改变栅极电压的时候,那条支路上电流会变吗?

网友:
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全,没办法分析,看不到你电流的走向
你改变栅极电压的时候,那条支路上电流会变吗? ...

m13和m7是电流镜,就是做电流源,然后改变m11栅级电压电流变化很小很小,且过程中所有管子都处在饱和区,m13的ro变化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13和m7是电流镜,就是做电流源,然后改变m11栅级电压电流变化很小很小,且过程中所有管子都处在饱和区, ...

m13和m7是电流镜?但是两个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啊,m13的电流是m7的电流和m6电流的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3和m7是电流镜?但是两个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啊,m13的电流是m7的电流和m6电流的和
...

m7的电流就是m6和m13两条支路的和呀,小信号走m6栅级进vout2出,下图是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原理图,提高增益,麻烦大佬看看

网友A:
cascode是提高输出阻抗 但是你右侧折叠的拉扎维书上有写,没有提高输出阻抗啊
你的问题 vb变大上面的电流源输出阻抗变大,但是你说你的电流基本没变化,那么就是vds的影响啊,为什么会觉得vds的影响不能够造成你说的阻抗变化呢,你可以把两种状态下的pmos 的IV特性曲线仿出来,看看IV曲线的斜率变化情况进一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3和m7是电流镜?但是两个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啊,m13的电流是m7的电流和m6电流的和
...

m7就是m6和m13的和,小信号从m6栅级输入,vout输出,图里面就是老师讲的这个模型,来提高增益,麻烦大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m7就是m6和m13的和,小信号从m6栅级输入,vout输出,图里面就是老师讲的这个模型,来提高增益,麻烦大佬 ...

看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code是提高输出阻抗 但是你右侧折叠的拉扎维书上有写,没有提高输出阻抗啊
你的问题 vb变大上面的电流源 ...

你好大佬,我截了完整的电路图您看看,还有0.95v和1v时候的直流电压,电流相对来说变化不大,然后vds有变化,但是也不至于像最后一张图里面那样,0.95v和1vm13的ro差距有2-3倍吧,考虑沟道调制效应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会不会是我作为电流源的两个管子L太小了,导致内阻不够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我截了完整的电路图您看看,还有0.95v和1v时候的直流电压,电流相对来说变化不大,然后vds有变 ...

你的图看不清楚,一个mos管的输出电阻只和本身的dc状态有关,所以我才让你把PMOS 同样的W/L的 IV曲线仿真出来,然后看0.95V下和1V下你的PMOS管的电流和vds电压是多少,然后你看这两种情况下的IV曲线的斜率差别大不大,这样来验证。

你现在关心的只是上面PMOS管的输出阻抗,而输出阻抗是某个特定dc条件下IV曲线的斜率,所以才让你对比上诉两种情况下你的PMOS的IV曲线的那个点的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清楚,一个mos管的输出电阻只和本身的dc状态有关,所以我才让你把PMOS 同样的W/L的 IV曲线仿真 ...

好的好的 我在看一下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