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的定义

楼主(2024-07-08):
根据相位裕度的定义不应该是:-311 - (-180)= -131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 -311+360 = 49 degree

网友:
-180是相位差,你这个一开始就是-180,就要跟-360比较了

楼主:
也就是在计算相位裕度的时候,需要把初始相位算到0开始的情况,再去算相位裕度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