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菜单栏里专门为脚本设置一个菜单栏,如何添加?

楼主(2024-07-08):
想请教各位大佬,类似于这种,在菜单栏里专门为脚本设置一个菜单栏,如何添加?
如何能让软件启动时,就自己加进去?
脚本加到,cds.lib、.cdsinit、.cdsenv哪个文件里呢?
请各位大佬赐教,谢谢!

网友:
1)skill 寫了菜單功能。
2)加到.cdsinit

网友:
.cdsinit、.cdsenv理论上都能实现

网友:
hiInsertBannerMenu   hiGetBannerMenus 这两个函数结合  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