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打印等级设置问题

楼主(2024-07-08):
tb中调用了一个class A,这个class A不是uvm的component,不在uvm_test_top的hier中,这个class中使用了uvm_info(....,UVM_MEDIUM)打印信息,

请问怎么把class A中的打印等级设置炜UVM_LOW,想通过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_hier来设置,但是不知道层次结构;
是直接用uvm_top.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_hier(UVM_LOW)设置?

网友:
reportserver 查查控制

网友A:
如果不是component,那么uvm_info会使用uvm_root里的uvm_report_info进行打印,而所有非component的打印均使用uvm_root里对应的函数进行打印,如果你只想对class A里的进行控制,建议对class A里的打印ID进行特殊设置,然后控制特定ID的打印行为

楼主:
我直接在simv的cmd行行中使用uvm_set_veribosity=*,_ALL_,UVM_NONE,time,0把 CLASS A中打印給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component,那么uvm_info会使用uvm_root里的uvm_report_info进行打印,而所有非component的打印均 ...

请问怎么获取ID ,以及怎么设置对应的ID

网友:
`uvm_info(ID,"",UVM_NONE),uvm_info的第一个参数就是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