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答,看不懂下图的VNPN和LPNP,请问如果判断三个极

楼主(2024-07-08):
求解答,看不懂下图的VNPN和LPNP,请问如果判断三个极,谢谢大家,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V是垂直的意思,L是水平的意思,你看看两个PN节的方向,就明白了。
然后,E极肯定是注入浓度最高面积最小,包在基极扩散区里面的一个连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是垂直的意思,L是水平的意思,你看看两个PN节的方向,就明白了。
然后,E极肯定是注入浓度最高面积最小, ...

谢谢,请问LPNP这个管,左侧的P+是发射极,右侧的P+是集电极吗,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剖面图 清清楚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LPNP这个管,左侧的P+是发射极,右侧的P+是集电极吗,请问是这样吗?
...

反了

左侧的P+实际上是Pbase的欧姆接触引出,属于低浓度扩散区,所以是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

左侧的P+实际上是Pbase的欧姆接触引出,属于低浓度扩散区,所以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