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bandgap带隙基准,温度系数太高

楼主(2024-07-08):
求助大佬,我在用smic.18的工艺设计bandgap,用的结构是下图所示.

请问我已经把零温度系数调出来了,可是此时电压随温度变化还是很大怎么办?

我也单独看了在-40°和125°下,电路工作点是正常的,这还能咋办呀?按理说一阶的也不会这么差吧,求救!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ppm有多少,可以尝试用别的电阻看看

网友B:
会不会是匹配 不好?上面俩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有多少,可以尝试用别的电阻看看

25个ppm了,我看说,一阶的不是很容易就可以10ppm左右嘛

也尝试了其他的电阻,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匹配 不好?上面俩pmos?

看电压的话,两边压差也就0.0几个mV的差别,感觉匹配性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个电阻 在tt工艺角下温漂可以在10ppm以下,当然去跑工艺角的话有很多corner有问题。

网友:
三极管、电阻都选温漂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个电阻 在tt工艺角下温漂可以在10ppm以下,当然去跑工艺角的话有很多corner有问题。
...

大佬你好,我也是在tt工艺角下跑的。

其他电路工作也没啥问题,然后零温度系数的温度点也调出来了,可是两边极端温度下电压还是差别很大,大佬你知道还能改哪里嘛,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我也是在tt工艺角下跑的。

其他电路工作也没啥问题,然后零温度系数的温度点也调出来了,可是 ...

你就扫描电阻,看电阻在哪个值下温漂最小,电阻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电路的工作点要正常,每个管子的Vds要留有一定裕度,运放的增益不能太小太小的话输入端电压差距就大,还有就是启动电路要保证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
电阻W不要取太小,起码1.5u~2u以上,BJT的温度系数要选好一些的,二次项太大也会导致温度系数不好

网友:
这个ppm也差不多,你这个弧线还可以校准一下,估计能做到十几ppm。另外你想减小温差,我建议你增加一个chopping功能。电路上目前看上去没啥大问题,只看见你的电阻的L不是统一,建议最好选择同样L的电阻提高匹配,这样MC的结果会好一些(tt影响不大)

网友D:
去看看文献,sub-1V的结构Vout温度系数计算公式,没有什么结构决定PPM的说法,最终都是model仿真得到的,你的仿真结果很正常。上面顶帖的“大神”都在说什么啊,什么电阻可以取小数点好几位的,都是屁话,仿真是数学,电路设计是物理,别带坏人。

网友E:
考虑mismatch的话,一阶要做到全工艺角10ppm还是很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mismatch的话,一阶要做到全工艺角10ppm还是很有难度的。

前辈,可以帮忙看下我最新的帖子吗,谢谢你!

https://bbs.eetop.cn/thread-9726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看文献,sub-1V的结构Vout温度系数计算公式,没有什么结构决定PPM的说法,最终都是model仿真得到的,你 ...

前辈,可以帮忙看下我最新的帖子吗,谢谢你!

https://bbs.eetop.cn/thread-972630-1-1.html

网友(2024-11-22):
扫描电阻变量试试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25个ppm了,我看说,一阶的不是很容易就可以10ppm左右嘛

也尝试了其他的电阻,还是不行。

可能也和工艺有关,好一点的工艺PPM会小一点,这个曲线看起来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