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nap Spacing 设置问题

楼主(2024-07-08):
通常设置0.005.为什么不能设置0.001?有什么区别

网友:
工厂给的design manual里会有推荐格点设置,不满足工厂给的格点的会被自动修正到格点上

网友:
rule里面会有最小格点,满足rule就没问题,对layout来说格点越大越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