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OOST上管关闭电流依旧倒灌

楼主(2024-07-08):
本人做了一个Boost环路,3.7升5v,最近做了一个ZCD,跑dcm的时候负载电流大小为12.5mA,ZCD逻辑已经把上管关闭了,为何电感电流依旧倒流??求助各位大佬

还有这个SW与VOUT比较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提前量比较,为何SW始终不与VOUT相交。即使在电感电流为负数的时候也没相交。

网友A:
电感电流为负是因为功率管关闭之后,SW依旧比VIN高,所以电感电流持续下降,直到SW的电压下降至VIN,电流斜率才降为0.这段时间电感是在SW节点的寄生电容上取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电流为负是因为功率管关闭之后,SW依旧比VIN高,所以电感电流持续下降,直到SW的电压下降至VIN,电流斜 ...

谢谢你的回复,我理解你的意思了,那我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功率管的尺寸太大了,导致寄生电容过大,存储的能量大,SW点电压下降太慢了,导致振铃没出现是吗,我想到解决办法是降低电感的值或者降低功率管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