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的最大驱动距离

楼主(2024-07-08):
各位佬门,innovus有没有啥命令可以设置门控时钟的最大驱动距离,如论文中的操作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命令了:
set_ccopt_property clustering_source_group_icg_driving_distance

网友:
这玩意没法设置吧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 max_source_to_sink_net_length
个人一般只对整个ccopt做constraint,下150左右,从来没想过定20这么小会对timing更好,有空试试

楼主:
找到命令了:
set_ccopt_property clustering_source_group_icg_driving_di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 max_source_to_sink_net_length
个人一般只对整个ccopt做constraint,下150左右,从来 ...

set_ccopt_property clustering_source_group_icg_driving_distance

网友B: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论文啊,可否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论文啊,可否共享一下,谢谢

基于柔性H树的CPU时钟树分析及优化_吴江啸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于柔性H树的CPU时钟树分析及优化_吴江啸

网友C(2025-04-30):
引用 楼主:
找到命令了:
set_ccopt_property clustering_source_group_icg_driving_distance

hello,群主。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命令,我貌似没有找到呢。这就意味着我没有知道它的详细应用,如何对所有的ICG设置呢?是默认跟个value值就ok,还是要指定所有的ICG cell呢

楼主(2025-06-12):
引用 网友C:
hello,群主。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命令,我貌似没有找到呢。这就意味着我没有知道它的详细应用,如何对所 ...

这个应该是隐藏命令,我也没用过,只是看到有些论文中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隐藏命令,我也没用过,只是看到有些论文中使用。

你好,我已经找到相关的命令。但是没看到什么显著的效果

foreachinst [get_db [get_db insts *ICG*] .name] {
      eval_legacy"set_ccopt_property clustering_source_group_icg_driving_distance 20 -inst $in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