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调制器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4-07-08):
如题,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三阶ciff结构的sigma-delta调制器,前仿真可以达到16bit以上,画完第一级积分器之后进行后仿真发现性能下降很严重(大约5bit),而且fft结果看起来像是频谱泄露了,前仿真和后仿真都进行了相干采样,所以没有额外加窗。有没有懂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性能下降如此严重,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频谱泄露的现象。非常感谢!

网友A:
相干采样该加窗也要加窗的吧,可以对比一下加窗之后的情况

网友B:
1、前后仿的点数一致吗?除了楼上说的对比加窗的结果,建议再补充前仿的频谱图。
2、你这个后仿频谱具有3阶噪声整形,这个看着没问题。仿真时有没有加噪声?很显然你的 SNR 完全由一个平坦的噪声 floor 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干采样该加窗也要加窗的吧,可以对比一下加窗之后的情况

加窗之后性能就好了,但是就是奇怪为什么前仿真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频谱泄露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窗之后性能就好了,但是就是奇怪为什么前仿真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频谱泄露这种问题。
...

你之前加相干采样,不加窗不知道你是哪里看的,如果有看到麻烦给我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我的理解,对于奈奎斯特ADC来说,使用相干采样就不需要额外加窗(不加窗实际上是矩形窗);对于DSM来说,相干采样也要窗函数,这里首先我认为我们去看DSM的FFT时,使用的时高低电平的码流,对于该码流,难以说是截取整数周期的码流,也就是我们原本截取的就是一个非周期的东西,如果不加窗函数,实际上截取的这一个过程就是加了矩形窗,因为你的数据肯定不是无限长的,在understanding 这本书里,写过,窗口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如何窗口化我们的数据”,至于需要选择的窗函数,就需要考虑各种窗函数的性质去选择比较合适的窗。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出现泄漏,也有可能是采样点数不够,一般选择的采样点数64倍的OSR的采样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窗之后性能就好了,但是就是奇怪为什么前仿真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频谱泄露这种问题。
...

至于前仿真为什么不会有,我认为可能是前后仿的延时可能有比较大的区别,实际的采样点的起始位置有可能是不同的,导致后仿和前方出现差别,你试着修改一下FFT的起止时间,看一下是否有较大差别。
这只是猜测,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加相干采样,不加窗不知道你是哪里看的,如果有看到麻烦给我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我的理解,对于 ...

好的!我这里不加窗也是指矩形窗,应该是我之前看ADC的资料时候认为相干采样了就能避免频谱泄露了,所以我的DSM也只加了矩形窗,没有用hanning窗之类的,并不知道Nyquist和DSM在这方面的区别。多谢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前仿真为什么不会有,我认为可能是前后仿的延时可能有比较大的区别,实际的采样点的起始位置有可能是 ...

嗯,我前两天也在想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这两天正在跑一个时间长一点的来做fft,之前的采样点数是OSR的128倍,采样点数是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前两天也在想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这两天正在跑一个时间长一点的来做fft,之前的采样点数是OSR的12 ...

好的,我的想法也不一定正确,所以如果以后找到问题关键,记得在论坛教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的想法也不一定正确,所以如果以后找到问题关键,记得在论坛教一下我
...

会的!希望能快点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前后仿的点数一致吗?除了楼上说的对比加窗的结果,建议再补充前仿的频谱图。
2、你这个后仿频谱具有3阶 ...

前后仿的仿真环境还有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前后仿都没有带噪,前仿真的结果已补充。

网友C:
试试加一个小一点幅度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加一个小一点幅度的输入信号?

目前是满量程输入,后仿真的话需要把输入幅度减小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满量程输入,后仿真的话需要把输入幅度减小一点吗

版图寄生可能会影响稳定性,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寄生可能会影响稳定性,可以试一下

好嘞,我试试。

网友(2025-05-24):
楼主,请问一下matlab分析调制器输出码的PSD分析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还是有什么方式测调制器输出码信噪比有效位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