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源共栅电流镜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4-07-08):
朋友们,想请问一下,我知道X点电压的变压,对B点电压的影响很小,因此X点变化的话,IM2的电流不怎么会变,但是对于M3呢?如果M3的D端(也就是X点电压变化),那么如果对于M3列饱和电流公式呢(考虑沟道长度调制),I不变,Vd变,那这样看不合理呀?

网友:
这个公式是算小信号的啊,小信号计算的时候mos管的dc状态是固定的

网友:
VX变小,VGS3变大,RDSON3变小,比例按公式算。电流大致不变。

网友:
I还是会变的,只是非常小,近似不变,不是真的不变,Vx变大,I还是会变大的

网友:
你既然要考虑M3的沟长调制,那X点的变化一定会引起B点电压的变化;所以你考虑沟长调制,X升高,B点也会升高,M2的电流会增大

网友:
共源共栅的屏蔽特性不是说在B点的电压就不发生变化了,而是影响很小,所以共源管的电流仍然会增加的

网友:
个人认为,Vx增大的时候VB是略微增大,相当于VGS3略微减小,因为平方项的影响更大,所以小的δVB能抵消大的VX增大对IM3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