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用金属线连的时候,总是不能完整的对其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7-08):
如图,总是差一点点完全连上,不然就超过去连

强迫症很难受

网友:
可能是手抖了

网友:
会不会是精度有问题?不懂还请大佬解答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边界的纵坐标是不是超过了grid,比如grid=0.005,你这个坐标是1.234,就是offgrid了

网友B:
调整一下精度

网友:
5#說的對。
调整一下精度。

网友C:
这是两个的坐标精度不相同的原因  改下你的坐标精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两个的坐标精度不相同的原因  改下你的坐标精度就可以了

前辈,我方格已经设置到0.05u了,另外还有哪里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一下精度

前辈,我方格都已经改成0.05u了,还应该在哪里改??

网友:
格点问题,两条线最好重叠,不然断线肉眼很难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边界的纵坐标是不是超过了grid,比如grid=0.005,你这个坐标是1.234,就是offgrid了 ...

前辈,我设置的确实是0.005 Q0FV{%W~P]MQG]HYU)COP3Y.png ,坐标去哪里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方格已经设置到0.05u了,另外还有哪里要修改??

那就是offgrid, 你分别选中这两个目标看一下其边界坐标,看看是不是存在不能被0.005除尽的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设置的确实是0.005,坐标去哪里看呀

那就说明你那个矩形不在格点上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方格都已经改成0.05u了,还应该在哪里改??

你看下你下边线Y轴的坐标是不是0.005的倍数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应该是格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设置的确实是0.005,坐标去哪里看呀

把四个值都改成0.005, 再试看看

网友:
不在格点上,不想调格点的话,直接a选中线的一段,对其就行

网友:
四个都改成0.005 然后放大看金属末端在不在格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