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下運行不了 spb等需要opengl的解決辦法

楼主(2024-07-09):
  1. export LD_PRELOAD=/usr/lib/x86_64-linux-gnu/libstdc++.so.6

如果運行不了,
需要修改

  1. sudo vi /opt/cadence/SPB221/tools/bin/wstarter

找到裏面的

  1. if (-e /usr/lib64 ) then         # this is for RedHat and SUSE

修改為

  1. if (-e /usr/lib64 && 0) then         # this is for RedHat and SUSE

這樣可以避免在ubuntu下錯誤判斷,因爲/usr/lib64 在ubuntu 22.04下也有。

网友A:
LD_PRELOAD 要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_PRELOAD 要慎用

要不通过 LD_PRELOAD 也可以直接把 路径放在最前面

$ diff wstarter wstarter.backup
483c483
<     if (-e /usr/lib64 && !(-e /etc/debian_version)) then         # this is for RedHat and SUSE
---
>     if (-e /usr/lib64) then         # this is for RedHat and SUSE
590c590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_openglloc}:${LD_LIBRARY_PATH}
---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_opengll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