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FSOI工艺的一些困惑

楼主(2024-07-09):
做之前被告知也是cmos工艺,但是细看下来感觉算是全新的东西了,以前只做过CMOS,对于这种工艺不甚理解,各位大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烦请赐教

首先是发现mos类型很多,包括L-gate,T-gate,H-gate等,mos后缀也有-RF这种,而且这种工艺貌似是没有一个大的衬底的,我做的XMC工艺是用一层CCT,M1,M1TXT来连接衬底,这是之前没接触过的做法,以前是直接guardring做bulk端连接衬底,而且这个工艺mos直接彼此绝缘,是否直接不需要guardring了。
新手接触,问题太杂,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soi和cmos是两种不同的工艺

楼主:
同时也发现dgnfet—L这个mos同时有P注入和N注入,这是什么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i和cmos是两种不同的工艺

我目前工艺文件看下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B:
soi每个管子之间的衬底都是隔离的,不能像cmos一样在管子外面打衬底接触,所有是自带衬底的,管子有n有p就是因为有源漏也有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i每个管子之间的衬底都是隔离的,不能像cmos一样在管子外面打衬底接触,所有是自带衬底的,管子有n有p就 ...

感谢指教,所以是不是在SOI工艺中不再需要guardring的存在了,版图最终是一个个管子的排列加走线,还有,如果有几个同衬底的mos是不是需要放在一起用标识层layer框起来(xmc提供了PV层把衬底之间隔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所以是不是在SOI工艺中不再需要guardring的存在了,版图最终是一个个管子的排列加走线,还有, ...

guardring起不到给管子衬底的作用,但是可以用来隔离,版图我觉得比cmos简单,摆管子连线就行了,同衬底的管子用金属连起来就行了,xmc的我没画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ardring起不到给管子衬底的作用,但是可以用来隔离,版图我觉得比cmos简单,摆管子连线就行了,同衬底 ...

了解了,是在感谢~~

网友C:
这种soi工艺的是不是没有latchu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soi工艺的是不是没有latchup了?

看工艺剖面图彼此是绝缘的,应该是不会有latchup

网友D(2024-09-19):
你好,请问XMC工艺中的MOS管的e端接什么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XMC工艺中的MOS管的e端接什么电位

可以参考design file,e端接到sub,通过CCT,M1接,一整个版图画一个CCT就可以

网友(2024-11-28):
朋友,你做XMC工艺时有用到标准单元库吗

网友E:
朋友你在使用XMC过程在有遇到noRC提取出来跑后仿与前仿差距很大的情况吗,我的比较器精度直接低了两位

楼主(2025-01-06):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在使用XMC过程在有遇到noRC提取出来跑后仿与前仿差距很大的情况吗,我的比较器精度直接低了两位 ...

有的,XMC这个工艺很奇怪,我两次后仿差别非常大,有一次后仿直接功能都不对了,然后再跑一次又对了,搞得现在跑后仿像抽奖

网友(2025-05-13):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所以是不是在SOI工艺中不再需要guardring的存在了,版图最终是一个个管子的排列加走线,还有, ...

朋友,SUBD,PSB,PV这几层的用法,你了解吗,刚好接触XMC

网友(2025-07-22):
引用 楼主:
看工艺剖面图彼此是绝缘的,应该是不会有latchup

老哥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我最近也在用xmc的soi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design file,e端接到sub,通过CCT,M1接,一整个版图画一个CCT就可以

...

请问参考哪个文档?最近也在看XMC55nmSOI,挺多疑问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