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napshot does not exit问题

楼主(2024-07-09):
10资产
跑的xrun/irun,自己在开发混仿项目,整个irun/xrun跑完后,想单独跑第三步ncsim/xmsim,结果返回说:
Snapshot '...'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braries.

问题是,在单独跑第三步之前一步跑的时候,看irun/xrun.log,里面是明确看到里面有:
Writing initial simulation snapshot:...
Loading snapshot ...........Done

的。这之前好好的没有这个问题,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去搞其他项目了,现在回来发现遇到这么个问题,完全没有思路。本来以为是我自己的.cshrc设置因为搞其他的项目被改废了,然后找混仿项目组其他同事(她没有我上述问题,单独跑ncsim/xmsim是可以跑的)要了她的.cshrc,结果仍然一样报同样的问题。

感觉有点被逼疯了……
之前也是遇到过vcs莫名其妙的问题,说是找不到某个路径下的gcc的某个版本(路径根本就不对,也不知道那个路径是怎么设置进去的,不过好在有解决方案,给它一个gcc的选项就可以跳过去,现在xrun/irun这个问题就真是完全懵了,现在没法debug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冒出来这个问题,然后过段时间,又不知道怎么这个问题又消失了。这是遇到玄学问题了么?

楼主:
第三步报错的时候屏幕输出是这样的:

xmsim: *W,DLNOHV: Unable to find an 'hdl.var' file to load in.
xmsim: *F,NOSNAP: Snapshot 'top_ms' doest not exist in the libraries.

我grep top_ms xcelium.d -r
只返回了重复的两句话:
xcelium.d/run....../hdl.var: define SNAPSHOT worklib.top_ms:v

xrun的版本是20.09

网友A(2024-11-11):
你好 请问你解决了么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解决了么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跑混仿也遇到了Snapshot 'P_sim.tb_2.8ms :config' does not exist in,原因找到了,是cell name中有个小数点,我把这个小数点改成了英文的P字母,混仿tran可以run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