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实测带宽和仿真带宽差了100kHz?

楼主(2024-07-09):
pll实测带宽300kHz,把LPF kvco icp等参数带入到pll小软件仿真带宽200kHz不到,大神求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L带宽仿真结果里PVT variation大概是什么情况。你能保证都在200kHz左右吗。

网友B:
Icp实际上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p实际上会偏小

偏小是因为LPF电容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带宽仿真结果里PVT variation大概是什么情况。你能保证都在200kHz左右吗。

不好意思,这个是之前别人做的,没pvt下的仿真数据,现在我接手弄

网友:
PLL小软件是啥?

网友C:
建议先把下CP和VCO仿一下查一下看,还有你说的实测是仿真还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把下CP和VCO仿一下查一下看,还有你说的实测是仿真还是测试?

是测试,不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