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库参数与shrink的关系

楼主(2024-07-09):
小弟在做lvs时,看到lvs netlist 文件的开头定义了 scale = 0.9 , 突然产生个想法,vendor提供的时序库的参数是shrink前的,还是shrink后的呢?
通过仿真发现,shrink前后的内容是不一致的,并且看起来lib库里的参数更接近未shrink的,不过暂时还未做详细的对比。

网友:
仿真时,spice model内有shrink的控制开关,通常都已设置好不需要额外处理。
LVS中的scale = 0.9一般是用来计算LVS抽取的二阶效应参数的,比如没有单位的WPE参数,就需要这个scale来将Layout上抽取的物理值做0.9的shrink,而W/L等参数计算时不需要这个scale参数,有spice model内的scale参数控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