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日ERC错误,有鬼!!!!

楼主(2024-07-09):
LVS有笑脸了,但是有警报和ERC错误,警报不看以下是ERC错误。
nwell is not connecting to power net

pwell pick-up layer connect to non-ground nets.
pwell is not connecting to ground net

label和pin已打

楼主:
师傅说不用管,上层再改

网友A:
你的tap/pick up/sub rin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tap/pick up/sub ring呢?

有些层隐藏了,可能是上下那两条

网友:
rule 里或者 calibre gui 里写上电源地线的名字

网友:
检查你的rule file’s power name & ground name是否与layout一致
或是检查你的rule file’s power name & ground name是否有宣告

网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
可以不用管它。
run文件定義的POWER跟.cdl不一致。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这个mos自己做的,两边加了dummy ploy,在源漏共用的时候ploy dummy有部分叠到另外一个mos的ploy栅极上面了,产生了错误。把这个mos的ploy dummy一侧删去就行.

网友:
多学学基础,把基本的层次关系搞明白

网友:
你这图缺乏信息啊,1.首先最关键的AA 层没打开,到把碍眼的pp np打开了,2.erc高亮的地方你也没展示出来,所以你这求助帖我们也没法给你答案

网友:
分情况对待,如果是lvs的power/ground nets 对应不上,可以上层再统一改,本质上不是一个error。如果当前layout ntap/ptap没有接好,那肯定要当前层改好,还是从原理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