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复制问题

楼主(2024-07-09):
电流镜如上图所示,由于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红圈内的管子Vds>>左边被镜像的管子的Vds,导致1:1 copy的误差很大。减小这种效应,我知道的是可以调大L,但是L一旦调大了之后,如果绿色圈内的管子想1:n的镜像电流的时候,w就会大的多的多,感觉不太合理;还有就是用复杂一些的电流镜结构,想问这种情况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用CAscode ,一个是精度好,另一个L不需要太大

网友:
电流镜比例小于10,一般复制精度还可以的,当然L不能太小。
你电路上最右边的管子线性区了,左边的vds又接近VDD,电流镜的负载看起来有问题。

网友:
绿色圈圈内的晶体管已经没电流了,有问题。

网友:
复制比例最好<10

网友:
负载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用共源共栅

网友(2024-11-22):
cascode电流镜,1:N去复制的话,N越大,误差越大吗,我放大了60倍,实际中只有50倍,为啥差这么多呢

网友:
N放大有精度问题,可以换high swing的结构试试

网友:
右边管子vds太小,进入线性区,一般增大L,然后用cacode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