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rmality

楼主(2024-07-09):
用formality做rtl和综合网表的等价性检查,工具在Match这一步分析svf文件,运行时间超过一天了,像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在复杂的逻辑电路中间插一些cutpoint,打断复杂逻辑,分段进行verif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复杂的逻辑电路中间插一些cutpoint,打断复杂逻辑,分段进行verify

好的,谢谢前辈,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