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顶层

楼主(2024-07-09):
现在公司不培养新人了,两年了,没有画过次顶层,顶层!求教下画顶层应该从那些方面入手,需要什么流程,准备啥的!不懂所以可能问的词语不准确!请热心前辈指导!

网友A:
1.熟悉整体IP 功能,模块之间关联,信号流走向,整体流量大小,特殊要求的信号(出PIN 位置,寄生电阻和电容等)准备好这些--做整个FP(一定先做fp 再画底层模块的连线).FP 跟design 沟通没问题再进行下一步。
2.fp 确定之后,就进行底层模块绘制。中间模块画的过程中,可以修调整体fp ,来来回回几次,基本形状就定了。
3.有接IOPAD 是需要考虑ESD 保护, 驱动管需要考虑流量,latchup 等。
4.完成验证,配合后仿修改,最后做一个满足线路要求,面积较小实际可靠的的IP。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我也是 刚好两年了 没画过顶层 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熟悉整体IP 功能,模块之间关联,信号流走向,整体流量大小,特殊要求的信号(出PIN 位置,寄生电阻和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刚好两年了 没画过顶层 难受

哎,现在没有画过顶层找工作都没人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现在没有画过顶层找工作都没人要

现在这么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么卷了吗?

是啊,你搜搜版图应届基本没岗位。都是三到五年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你搜搜版图应届基本没岗位。都是三到五年起

卧槽  我还准备跳槽呢

网友:
同两年,顶层floor plan完全没有头绪,通道级要怎么估计面积呢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C:
卧槽  我还准备跳槽呢

什么叫基本没岗位,是根本没岗位好吧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