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力28nm的电压标识层

楼主(2024-07-09):
有人知道华力28nm的电压标识层是哪一层吗?

网友A:
design rule, DRC, layer mapping table中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 DRC, layer mapping table中都有

就是因为design rule里没写才来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design rule里没写才来问的

并且 rule全是加密的。

网友:
找不同电压的器件看看上面盖的是啥

网友B(2025-03-07):
Metal marking51~69 —-> 0~1.8 覆盖层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 marking51~69 —-> 0~1.8 覆盖层使用

已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