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移位的操作

楼主(2024-07-09):
这样直接移位比较好呢,还是用case来翻译比较好。

case(slot_interval)
24'd0:start_position <= unit_id;
24'd1:start_position <= unit_id<<1;
24'd2:start_position <= unit_id<<2;

24'd3:start_position <= unit_id<<3;
24'd4:start_position <= unit_id<<4;

24'd5:start_position <= unit_id<<5;
24'd6:start_position <= unit_id<<6;

24'd7:start_position <= unit_id<<7;
24'd8:start_position <= unit_id<<8;

网友A:
如果slot_interval是24bit,但只用了0-8的值,建议使用case。因为你即使写成图里的,综合工具也是会综合成case的,且它会综合成的case分支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lot_interval是24bit,但只用了0-8的值,建议使用case。因为你即使写成图里的,综合工具也是会综合成c ...

写错了,slot_interval就8位,看看怎么写可以省点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错了,slot_interval就8位,看看怎么写可以省点面积。

对于移位,综合工具就是会把移位操作拆成case来进行综合的。所以移位的变量满的话,两种写法综合出来的面积应该是一样的。你可以做个实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移位,综合工具就是会把移位操作拆成case来进行综合的。所以移位的变量满的话,两种写法综合出来的面 ...

那还有没有写法能优化呢??

网友:
一种可能优化方法实现一个桶形移位器结构,不过可能综合结果不如原始case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