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安装目录下没有INCISIVE和xmvlog

楼主(2024-07-09):
最近需要搭建一个数字模块编写verilog,但是编译的时候会报这个错:
Cannot find xmvlog executable from yourpath. Please update your path to point to the correct executable or use the vmsNcvlogExecutablevariable to specify the executable to use.

根据报错,推测可能是缺少【xmvlog】模块。网上资料说【xmvlog】一般安装在【INCISIVE】目录下,但是我在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INCISIVE】,这是Cadence缺少这个模块需要重新安装吗?

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夹:

网友A:
没装,自行安装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楼主(2024-08-23):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没有,我在电脑上找到了一个Incisive的安装包,用Iscape安装成功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过最后还是卡在了Licsence问题上。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A:
没装,自行安装

你好,请问我的cadence617没有ncvlog可执行文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在电脑上找到了一个Incisive的安装包,用Iscape安装成功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过最后还是卡在 ...

大佬怎么安装教教我,我快被这玩意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