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问题

楼主(2024-07-09):
EMX仿真时遇到此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满了还是啥原因,建立mesh一直不动了,但是我mesh设置的是1啊,精度已经很低了。

网友:
“Memory limit of……”那一行表示:仿真需要的内存超出限制了。
最主要的办法是简化layout,把无关的层都去掉。

网友A:
PDK里没有.proc文件,请问您是自己编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里没有.proc文件,请问您是自己编写的吗?

不是自己编写的,配套的,proc跑别的没问题,但是跑这个不报错就是一直仿不了

网友A(2024-08-19):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编写的,配套的,proc跑别的没问题,但是跑这个不报错就是一直仿不了 ...

你用的什么工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工艺呢?

台积电12nm

网友B(2025-02-14):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5-05-28):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貌似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最后解决了嘛?“简化layout,把无关的层都去掉。”有效嘛?

网友:
后来在内存更大 cpu更多的服务器上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