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gp mom电容 bulk 是否可以接下极板?

楼主(2024-07-09):
在版图中是下方画的pwell, 想知道能不将bulk与下极板相连,这样可以避免上极板寄生电容。不然有大约1.2%寄生

网友:
下极板啥电位?  pwell和下极板接起来,然后隔离起来?

网友:
你个顾虑点是什么?

楼主:
mom的等效模型如上,底层金属与well之间有个poly隔着。bulk是接到poly上的。
我做在了dnw上,选的pwell,所以没有打guardring,nwell会要求在周边打个ring。
bulk,也就是poly和下极板接在一起,是处于一个0-2.5V的电压之间的,是会变化的。上极板也是0-2.5V。这样接从模型上看上极板是比较干净的,至少寄生可以直接等效为两端电容,有利于匹配。但是看大家好像一般都是接固定电位,我不确定这么接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m的等效模型如上,底层金属与well之间有个poly隔着。bulk是接到poly上的。
我做在了dnw上,选的pwell, ...

bulk,对pwell也会有寄生电容。如果下级版,bulk接一起会使MOM电容上下极版寄生电容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lk,对pwell也会有寄生电容。如果下级版,bulk接一起会使MOM电容上下极版寄生电容不一致
...

除了寄生不一致以外还会有别的问题吗?这个提取参数的时候能体现出来吗?主要是担心稳定性问题,不清楚bulk接一个变化的电压,是否会导致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寄生不一致以外还会有别的问题吗?这个提取参数的时候能体现出来吗?主要是担心稳定性问题,不清楚bu ...

寄生就是最严重的问题了,你可以在模型里把寄生加上,建议bulk接稳定的电压,这样对上下极寄生一致,相当于消除影响,至于容值与电压的关系对应mom电容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就是最严重的问题了,你可以在模型里把寄生加上,建议bulk接稳定的电压,这样对上下极寄生一致,相当 ...

网友(2024-08-14):
引用 楼主:
mom的等效模型如上,底层金属与well之间有个poly隔着。bulk是接到poly上的。
我做在了dnw上,选的pwell, ...

你好楼主,我想请教下mom电容如何加保护环,我用的nwell,是不是需要加一圈p保护环?库里的mos管都是自带保护环的,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应该自己给mom电容添加保护环。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2-24):
dnw的mos做电容的时候,dnw层接最高电位还是接地哦。好像前仿出来的cap参数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