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前辈们一个寄生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07-09):
就是我一个cell的net1,对竖着的这些线寄生是20fF,那么我把很多个这种cell左右拼接起来,是不是net1的寄生电容会直接乘以个数

网友:
简单的电路可以这么估算 但是实际上会比这大 因为除了竖着的还有横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