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2/28nm工艺种,电容的AC电压最大可以到多少

楼主(2024-07-09):
在tsmc 22、28nm工艺种,mom电容的最大耐压可以到多少呀?打CDM发现芯片被打坏了,分析下来是mom电容被打坏了,现在想要增加mom电容finger space,但是没有找到mom电容的最大耐压值?

网友A:
PDK里面改space值,会有提示;另外设计规则里面有一个表格,里面最大是space 0.11,可以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里面改space值,会有提示;另外设计规则里面有一个表格,里面最大是space 0.11,可以到5V. ...

奥,好的,不过这个应该是指的dc电压,其实我想问的是AC电压,最大可以到多少?打CDM的时候瞬时电压仿真了一下可以到40-50V,不知道电容能不能抗的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好的,不过这个应该是指的dc电压,其实我想问的是AC电压,最大可以到多少?打CDM的时候瞬时电压仿真 ...

瞬时电压也要小于最大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