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boost运放不起作用

楼主(2024-07-09):
萌新练手,主运放不加辅助开环增益69dB,单仿辅助运放增益有50dB左右,但是加上辅助运放增益只有70dB基本没变化。观察直流点所有运放的管子都在饱和区,主运放和辅助运放都有共模反馈,不知道是不是和辅助运放的共模反馈结构有关,还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
你把主运放的NMOS电流源的VDS调小试试,感觉900mV太大了

网友A:
主运放的M5/M6 VDS 设计的过于大了 需要降低

网友:
好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共模反馈电阻太小了

网友B:
不要把共栅管的衬底接VSS或者VDD,直接接成热阱,衬底接源极,你再仿真看看,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楼主:
测试了楼上几种方案
1.减小M5/6 VDS
2.降低Nmos VDS
3.共栅管衬底接源极
4.将辅助运放的共模反馈电阻由10M改为100G
以上三种基本没啥效果,还是70db左右
5.将主运放的共模反馈电阻从10M改成100G,发现与不接辅助运放相比,增益确实有了明显变化,从100db增加到了138db左右。增益和相位曲线表现的也比较合理。

看起来是一开始主运放的共模反馈电阻远比输出阻抗小的缘故,辅助运放增加的是共栅管的等效跨导以提高输出阻抗但是并联的共模电阻太小所以没什么用。但是一般共模反馈电阻也不可能搞这么大吧,感觉10M面积就不小了,还想请问大佬们一般这个电阻取值多少?或者全差分共模反馈实际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楼上几种方案
1.减小M5/6 VDS
2.降低Nmos VDS

换一种共模反馈的方式,不要用电阻分压去检测;是否可以采用差分对去检测

网友C(2025-08-27):
引用 网友A:
主运放的M5/M6 VDS 设计的过于大了 需要降低

你好,请问为什么cascode管的VDS过大了会影响gainboost的作用啊,求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共栅管的衬底接VSS或者VDD,直接接成热阱,衬底接源极,你再仿真看看,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

真解决了,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为什么cascode管的VDS过大了会影响gainboost的作用啊,求讲解

在3.3V 供电情况下,pside current source 的VDS只有260mV, 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网友(2025-10-19):
引用 网友C:
真解决了,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

主要是因为管子的衬底漏电降低了输出阻抗导致的,所以需要把源级和衬底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