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参考模型与寄存器模型

楼主(2024-07-09):
参考模型访问寄存器模型有读写两种,读我能理解,写是在什么场景下会发起呢,为什么参考模型会发起一个写寄存器操作呢?

网友A:
你这个描述有点含糊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有点含糊哟。

不好意思,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对于寄存器模型的引入,我理解的是:refmod需要读取DUT中寄存器的值,有了寄存器模型refmod可以将读DUT的操作交给寄存器模型来发起。那么相应的,写操作也是refmod需要写DUT中寄存器的值。所以这里我有点不理解了,refmod读寄存器我能理解,写寄存器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我对于发生这种写操作的实际场景有些模糊?多谢大佬能解答。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RAL机制是参考模型,DUT里面是实际的寄存器代码;发起写操作,先要让参考模型响应这一次写操作,把对应寄存器的值更新为你期望配置的值,然后发起总线操作,把这个值写到实际的寄存器代码中。不过这里应该一次是update操作,一次是write操作,才可以实现。如果你只是光write的话,就会有你这样的疑惑了。你只是read,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呀,还需要和期望值做比对,才能发挥RAL机制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RAL机制是参考模型,DUT里面是实际的寄存器代码;发起写操作,先要让参考模型响应这一次写操作 ...

嗯嗯,谢谢大佬。写了一些sequence慢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