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环路STB仿真有一个corner不正常

楼主(2024-07-09):
最近在搞一个BandGap电路,STB前仿真内部反馈环路的时候发现某一个corner下环路增益特别低,竟然只有-28dB,奇怪的是该corner下环路的相位也是从-180度开始的
一开始觉得可能是电路在该corner下没有正常启动,但是检查了该corner下内部运放的电流也是基本正常的,有大神讨论讨论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吗?

网友:
dc 工作点看一下

网友:
单拎出来看dc工作点

网友:
应该是工作点不对,有管子关闭了,重点查一下尾电流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
没电路不好说啊

网友:
应该是STB仿真时DC点不对,可以用瞬态stb,保证正常启动后再看stb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该corner下BG的启动电路没有完全关断,负责将电压下拉的管子在亚阈值区,直接影响了反馈环路增益

网友:
启动电路没有完全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