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模块提取寄生后仿,个别时钟信号出错

楼主(2024-07-09):
在对该时钟模块的layout提取C+CC的寄生后,进行后仿,发现clk1和clk1e时钟出错,是layout有什么问题吗?(clk2和clk2e在设计时只是与clk1和clk1e反向,后仿没问题)求大佬们指点

版图

版图

前仿

前仿

后仿

后仿

网友A:
是不是LVS没过 提取的calibre把这两根线接到地了?

网友B:
这般图画的肯定有问题啊,完全不对称,时钟的寄生完全不一样,要确保寄生寄生对每一个时钟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C:
电源/地 画的太暴力了吧 还有std cell 怎么都不是一个高度

网友D:
DRC和lvs过了再说吧,版图看起来就有问题。就后仿的波形来看只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时钟,高电平都能被拉成这样,这么离谱都不是啥寄生电容的影响了,不是画的好不好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VS没过 提取的calibre把这两根线接到地了?

DRC和LVS都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地 画的太暴力了吧 还有std cell 怎么都不是一个高度

1、对于std cell:电和地都在一个高度。2、对于电源和地:中间部分的电源和地画的有点细了,是0.3u,总的电源和地是2u,请问这种时钟模块的电源和地一般多少就可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般图画的肯定有问题啊,完全不对称,时钟的寄生完全不一样,要确保寄生寄生对每一个时钟几乎是一样的 ...

好的,谢谢,我按照对称的画法画一下,提后仿发现是版图上寄生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C和lvs过了再说吧,版图看起来就有问题。就后仿的波形来看只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时钟,高电平都能被拉成这样 ...

谢谢,我再重新布局画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对于std cell:电和地都在一个高度。2、对于电源和地:中间部分的电源和地画的有点细了,是0.3u,总的 ...

2u 差不多能走2mA 最起码 你这里速度应该不是很快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按照对称的画法画一下,提后仿发现是版图上寄生电容的问题
...

低频时钟大概率都是c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u 差不多能走2mA 最起码 你这里速度应该不是很快 应该没问题

好的,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