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值对应MOS的工作状态判断经验

楼主(2024-07-09):
想学习一下gmid方法  在b站上找到了**老师的视频   可是不太清楚怎么判断工作区
只是简单了解到饱和区时值比较大

网友A:
饱和区gm/id=2/(vgs-vth),若过驱动电压等于200mV,gm/id=10。个人经验的话,一般gm/id>20是亚阈值区,但是具体还是要看region

楼主:
初步想法是把region调出来看看对应的vgs再去看gmid值   不清楚的地方更多是实际管子的vds值
可能和仿真的vds不一样会有很多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gm/id=2/(vgs-vth),若过驱动电压等于200mV,gm/id=10。个人经验的话,一般gm/id>20是亚阈值区,但是 ...

感谢你的回复!!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