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CMOS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只能跳变一次的问题

楼主(2024-07-09):
各位uu好,由于我最近在做比较器相关的内容,然后设计和仿真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我所用到的工艺是华虹的0.35um BCD工艺。然后用到的结构就是Allen书上介绍的高速比较器的电路结构,预放大级、判断级和输出缓冲级(是静态的,没有时钟信号)。其中正反馈的判断级的四个nmos管的宽长比都设置成一样的,为4.3/1,自偏置的差分放大级中上面的三个pmos管的尺寸都设置成了10.5/1,下面的三个nmos管都设置成了4.3/1。最后仿真出来的结果就是输出电压只有一次跳变,且自偏置级有管子没有工作在相应的区域,做到这里我就毫无头绪了,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呀?

楼主:
附上我在cadence中搭建的电路图

楼主:
以及Allen书上的结构示意图

楼主:
还有我的自偏置级的工作状态,因为我感觉是我的自偏置差分放大级出了问题

网友A:
哪有做电路只看输入输出的?有没有理解原理?有没有看中间信号?教科书只讲结构不讲know how的。

网友B:
你别用锁存器,搞成多级放大器,锁存器用上去,会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做电路只看输入输出的?有没有理解原理?有没有看中间信号?教科书只讲结构不讲know how的。 ...

非常抱歉我是刚刚接触IC设计,所以对一些设计方法步骤还不是很熟练,还只是停留在看电路输入输出的阶段。那我再返回我的电路去看看中间节点。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别用锁存器,搞成多级放大器,锁存器用上去,会翻不动

想过用开环的比较器,但是怕速度提不上去,因为我还在做一个电荷泵,需要用到比较器,怕比较器的速度太慢影响输出电压的建立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过用开环的比较器,但是怕速度提不上去,因为我还在做一个电荷泵,需要用到比较器,怕比较器的速度太慢 ...

你的第二级放大器用的锁存器结构,正反馈放大,但是这个正反馈太大了导致发生锁存,电路就翻不动了,导致只能识别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级放大器用的锁存器结构,正反馈放大,但是这个正反馈太大了导致发生锁存,电路就翻不动了,导致 ...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适当减小正反馈呢?还有就是我刚刚想到会不会是我的比较精度的问题,把输入的三角波改成-3V—3V的,基准电压还是1.25V,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适当减小正反馈呢?还有就是我刚刚想到会不会是我的比较精度的问题,把输入的三角波 ...

降低正反馈的宽长比

楼主:
顶一下,孩子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问有没有大佬能救救,我实在是没有头绪了

网友C:
你先降低输入信号的频率、提高输入信号的幅度,看看能不能工作起来。
你看工作点不对是因为你仿真的时候给的输入就不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孩子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问有没有大佬能救救,我实在是没有头绪了 ...

你一定有中间节点跳变之后就锁住了,去看哪里锁住了,然后把锁的电路先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降低输入信号的频率、提高输入信号的幅度,看看能不能工作起来。
你看工作点不对是因为你仿真的时候给 ...

谢谢你的指点,还真是输入信号幅值太低,频率太高了。调整过后,显示比较器是可以正常输出的,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比较器精度很低呀。因为我的比较器要用在电荷泵中,对精度要求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有中间节点跳变之后就锁住了,去看哪里锁住了,然后把锁的电路先去掉。
...

破案了,是我的输入幅值和频率给的不合适。我的输入幅值只有20mV,然后频率是20MHz。当我改大幅值,降低频率之后显示我的比较器可以正常输出,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比较器精度很低呀?因为我在做电荷泵,需要用到比较器,精度太低是不是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