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逻辑关系如何摆的更加明显以便我后面的layout。

楼主(2024-07-10):
当我拿到一个MUX电路的时候,我懵了。这样的电路我很难画版图。这应该是自动生成的连接吧。韩国人偷懒严重。求助这个电路我该怎样快速的摆成逻辑关系连接明确的MUX电路.本人帖子第二天早上总结回复。

网友:
就这么几个管子自己随便摆,基本的逻辑电路总会吧

楼主:
我的解决方法:先捋顺逻辑关系,因为是数字电路,找输入找输出,先确定好最简单的inv,剩余的自己尝试连接即可发现明显的逻辑关系,最后p管放上面,n管放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