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的C不区分对地(Psub)还是对N阱

楼主(2024-07-10):
小弟最近在用calibre提参数,工艺是tsmc180n,我看文档里说提取得到的寄生电容C是对于衬底(Psub)

然后我构建了如下的电路想验证一下,电路里只有一个金属电阻
上面电路图对应的版图如下,金属走线下面既有衬底(Psub)也有N阱
然后提取出来的calibre视图里寄生电容如下图(直截取了局部,完整的图太长了)
按文档所说net名为“0”就是衬底端,所以有一端net名是“0”的就是对衬底(Psub)的寄生电容,可是版图里金属走线还有对N阱的寄生,在calibre里并没有体现出来

小弟还尝试了下面的版图,整个金属走线下面都属N阱
然后其提取出的calibre视图如下,电容一端的net名还都是“0”

所以小弟感觉提寄生参数的时候calibre把对衬底(Psub)和对N阱的寄生电容都加和在一起了,然后一端的net名设为“0”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参的时候让calibre把对衬底(Psub)和对N阱的寄生电容分开呢?让对衬底(Psub)的电容一端的net名和对Nwell的电容一端的net名不一样?
谢谢大家~

网友:
给NW接个端口试试?使其变成一端

网友A:
查查手册,上面有讲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手册,上面有讲到的

您好,我在手册里没找到该怎么让对NWELL和对Psub的寄生提取分开(可能我的手册不全吧,实验室资源有限),您方便给您手册里的解决方案截个图吗,想学习学习,非常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手册里没找到该怎么让对NWELL和对Psub的寄生提取分开(可能我的手册不全吧,实验室资源有限 ...

我这截图有公司水印,不太方便。你在手册里搜索PEX Ground Layer。或者在PEX options选项里把这个填上

网友B(2024-08-18):
V2到VDD的CC不就是到newll的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截图有公司水印,不太方便。你在手册里搜索PEX Ground Layer。或者在PEX options选项里把这个填上
...

这个方式如何定义metal到pwell的寄生呢?比如说一个坐落在dnw里面的nmos,body是pwell,但本身又没有pwell这个层次,这个pwell接去自己的source,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到VDD的CC不就是到newll的电容吗

我觉得并不是,我把NWELL面积缩小但保持NWELL衬底接触面积不变,提取出来的这个电容的容值并没有变,如果它是对衬底的寄生就该减小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对NWELL衬底接触的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截图有公司水印,不太方便。你在手册里搜索PEX Ground Layer。或者在PEX options选项里把这个填上
...

您好,我按您的方法加上层的名字,但是报了这样的错,看起来是没找到NWELL这个层?

但是版图绘制界面和calibre.rcx文件里这个层确确实实存在,名字我也没有打错
您了解怎么能解决这个报错吗?
还想请教一下,您这个方法能把C电容拆成分别对NWELL和PSUB的,那么地节点的名字怎么分别设置呢?calibre里可以在下图标记处设置地节点名字,但是能且只能设置一个名字,拿这样就算把C电容拆成分别对NWELL和PSUB的,但是电容一端的net名字都会是地节点的名字,那这样和实际情况还是有区别。和实际情况相符的应该是把C电容拆成分别对NWELL和PSUB的,而且电容另一端的名字分别设置成不同的(如VDD和VSS),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式如何定义metal到pwell的寄生呢?比如说一个坐落在dnw里面的nmos,body是pwell,但本身又没有pwell ...

pwell就是p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您的方法加上层的名字,但是报了这样的错,看起来是没找到NWELL这个层?

你的那个报错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你自己再看看是不是有啥弄错了。这个原理是:你的线在nwell定义的区域内走的提的寄生就是以前所说的对地的寄生,nwell接什么电位就提对走线对这个电位的寄生cc。这个方式提出来的寄生只能保证C的准确,因为nwell这些的电阻没有提取,他默认是无电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多个nwell之间的干扰是仿真不出来的。如果你要仿真衬地噪声这个方式是不对的,还需要更高阶的做法。另外,你说的对地的寄生是指默认对大衬底的CC,你在options里不设置地节点,那么这个节点的名字是默认0,这样提取出来相当于是多了个中间节点0,电容不太准,所以要在options里设置地节点。

网友D(2025-03-29):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您的方法加上层的名字,但是报了这样的错,看起来是没找到NWELL这个层?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没有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calibre提取的C默认是psub吧   CC里面才有对pwell  nwell 的电容。单独提取C是不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