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内有icc2 2024 ug, 选i7-14700K 还是 至强系列CPU, 主要跑综合和后端PR,STA

楼主(2024-07-10):
最近想配台个人服务器,主要用来装S家EDA工具,跑一跑RTL仿真,RTL综合和后端ICC2 布局布线,时序分析,最多两个人用。内存准备配64G DDR5, 显卡用低端或者核显。看有人说CPU主频比核心数更重要,EDA软件对多核调度不好。我看I9 的主频要比至强系列的高不少,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见解。

楼主:
赠送一个2024 icc2 user guide 用来引流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点建议?icc2 ug 看来不吸引人啊……

楼主: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EDA工具主要看单核主频,i7 i9 主频要比至强高出一大截,目前的预算可以买i9-14900k+64g内存和低端的至强W3-2435。目前比较倾向于i9-14900K

楼主:
大家别光下载UG,给点建议……

网友:
都买来你发布一个测试结果

网友A:
个人服务器我觉得跑大一点design压力都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服务器我觉得跑大一点design压力都很大吧

design 规模不会太大,所以才会买一个小型的工作站。

网友B:
选单核性能强的,亲测!

网友:
局限于个人学习环境使用的话,内存64G基本够用,CPU核心数量也是多了好,虽然多数EDA软件的并行计算性能不很好,但核心多了可以给操作系统用来调度多任务,另外如使用hspice之类做电路仿真的时候,一定数量的多核心效果也是能看到的。核心主频当然是越高越好。条件允许的话可使用磁盘阵列来提高磁盘存取速度以加速较大型的仿真,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单核性能强的,亲测!

我听很多人这么说的,至强主频不行,倾向于选择酷睿,不过存在大小核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听很多人这么说的,至强主频不行,倾向于选择酷睿,不过存在大小核的问题
...

大小核可以设置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核可以设置禁用

在BIOS里面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IOS里面设置吗?

网上有教程的,你搜搜

网友(2024-12-26):
跑仿真就得主频高的,dc/pr/pt 就核心数量多

网友(2025-04-15):
为什么不用a u?全大核

网友(2025-07-20):
引用 楼主:
赠送一个2024 icc2 user guide 用来引流

网友:
intel大小核有一些不确定性,amd 9950x之类的就挺好的但是不确定x3d有没有优势

网友:
I7,PR工具吃单核性能,我们甚至用超频的I7,速度可以快一倍。志强这些主要是主频稳定不易出现bug。毕竟i7还是家用。大小核心可以设置关掉小核。另外AMD_7950性能也很强

网友:
不怕大一点的工程跑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