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里仿真dnl inl有问题

楼主(2024-07-10):
如图,我输入文件是9bit sar ad的输出二进制码流,我输入信号是斜波。结果dnl250多,而且只有14个点的结果,想不明白。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入Y 是bus 信号吗,是不是应该先转成十进制码 然后在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Y 是bus 信号吗,是不是应该先转成十进制码 然后在做处理

是的,昨天我也加了转10进制,但是还是不对。我这个输入码流都是理想的,我是9bit,每bit采样2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Y 是bus 信号吗,是不是应该先转成十进制码 然后在做处理

然后我也用这个uo的sin输入程序跑了,结果为什么和ramp输入不一样呢

网友B:
第六行

minSB:max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第六行

minSB:max

是LSB

不知道为什么打出个表情

楼主(2024-10-31):
引用 网友B:
是LSB

不知道为什么打出个表情

啥意思?是程序打错了?

网友C:
楼主,代码hdnl(1+trunc:end-trunc)的含义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代码hdnl(1+trunc:end-trunc)的含义是什么呢?

trunc=2的含义又是什么?

网友D(2025-01-31):
引用 楼主:
然后我也用这个uo的sin输入程序跑了,结果为什么和ramp输入不一样呢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相同的代码跑出来的图形是这样的,看浴盆曲线还算正常,但是DNL曲线和INL曲线感觉不正常,而且看DNL输出码有失码,但是我都是给的理想信号,没有加非理想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相同的代码跑出来的图形是这样的,看浴盆曲线还算正常,但是DNL曲线和INL曲线感觉 ...

码密度需要很大的样本量,这个程序应该测试用,我是用定义在matlab里写的,结果和我肉眼看上去吻合